楼主(2022-12-08):
RT: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国标1.5平方的铜线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A的断路器是否可行

网友B:
3相 380V3KW电机,正常电流6A左右。使用1.5平方的线足够了,断路器16-20A作短路保护,另加5-8A热继电器做过流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A的断路器是否可行

小了点,最好16

网友C:
这个也得考虑距离了。如果比较近的话1.5平的也可以。。距离远的话最好是2.5的。。

网友D:
这么节约干嘛啊,用2.5的也没多几个钱,安全第一

网友E:
怕啥,我4KW也是用1.5的

网友F:
你这个功率1.5平方足够了,没有问题放心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计算出来的电流值大概也就7.8A,放到了10A,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用的施耐德电机断路器6-10A,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的施耐德电机断路器6-10A,
这个开关没问题,用1.5的线也是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怕啥,我4KW也是用1.5的
我也是这样用的,二十多米长。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哥,你用过这种断路器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计算出来的电流值大概也就7.8A,放到了10A,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主要是考虑电机启动时的启动电流,普通的断路器一般尽量选稍微大一点的。

当然你用的是施耐德电机断路器,那肯定可以的,这种的短路脱扣电流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用过这种断路器不
用啊,一种在用,不过是正泰的。

网友H:
往上一个等级,线径,价钱都差不了多少,何必做这么憋屈呢?工业设备还是稳妥为上。一切以经济为考量就不是做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