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快插头,到底要不要生料带啊?

楼主(2022-12-09):
螺纹出厂就有一圈胶,打了生料带是不是多余的啊?
装在电磁阀上面

网友A:
你可以不缠生料带通气试一下,如果不漏气就不用缠。

网友B:
可以不缠生料带,出厂就有一圈胶含液态聚四氟乙烯;胶状聚四氟乙烯也有单卖。

网友C:
我们一般都缠几圈的,接头卖的不好的话直接拧上有漏气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佬,家里没压缩气,测试不了.
全部我都缠了几圈生料带,下次试试不要生料带试试.
一直不知道到底需要生料带不,因为接头我看又白色胶,

网友D:
最好缠上,又不费事也没几个钱
一旦漏气尤其微漏气,气路上接头比较多,有你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次上百个............

网友E:
反正我是缠上,怕漏气。

网友F:
正常我这里都是缠上的。

网友G:
质量好的不用,比如亚德客,SMC,费斯托等品牌,要死国产小厂子的还是缠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质量好的不用,比如亚德客,SMC,费斯托等品牌,要死国产小厂子的还是缠吧
亚德客也漏的,百分之十的几率出现漏。

网友I:
一般不缠的。。

网友J:
festo。smc不用缠

网友K:
不漏气算你运气好

网友L:
以前用festo,smc,的确不用缠。嫌那两贵,现在改用亚德客,气缸上,电磁阀上也是直接上,还没发现漏气。

网友M:
正规大品牌的,第一次安装都不用缠,如果拆卸几次可能就要缠了

网友N:
最好还是缠绕报险一点,返修拆装很麻烦

网友O:
亚德客及以下品牌的缠,现场漏气就麻烦了。

网友P:
这个位置一般不漏,气管插头那易漏

网友Q:
不缠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