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9):
三菱A3UCPURUN指示灯有一个7段的LED显示器,就他跳乱码。但不影响读写。程式从新灌过,搞的GOT里的数据都没了上方显示乱码。一个口里面带个米字。PLC能正常使用。读写都可以。请问是怎么回事。旁边的AD75模组也是同样的异常显示。请大师为我解惑

网友A:
使用久了,环境不佳,造成硬件损坏,或电路旁通

网友B:
应该是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