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9):
       如果485变频器采用以太网方式和PLC通讯的话,那么就得在中间加一个485转网口的转化器,推荐使用德嘉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器,用来连接ABB的变频器,然后用200SMART PLC控制这个ABB变频器,下面以S7-200SMART PLC读取变频器的其中一个参数温度来举个例子:

一、所用硬件设备:
1.ABB变频器,型号ACS510
2.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器
3.西门子S7-200SMART PLC

二、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三、参数设置如下:

1.ABB变频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站号地址1

2.ModbusTCP转ModbusRTU模块设置的相关参数: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3.ACS510 ABB变频器寄存器地址是4010,这里用的是03功能码,形式为4xxxx将其设定温度参数改为123
4.西门子200 SMART PLC程序如下:
注意:西门子modbus地址读写加一位,从4011开始,指针指向VW5000地址,然后监控表里就能读过来刚才变频器设定的数据,如下
        可见,通过这样简单的操作设置,就可以实现上位机通讯,另外通过我们的这个模块也可以直接能和上位机监控软件通讯,如WinCC、组态王、力控……
       使用这个模块的好处是,如果直接通过485方式连接的话,这样通讯稳定性不好,干扰很大,如果用我们模块的话,转成以太网方式要比485方式通信快,而且还不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