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器的计算

楼主(2022-12-09):
请教各位老师,当D7~D0全为1时,其输出电压怎么算?

楼主:
当D7~D0全为1时,其输出电压怎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当D7~D0全为1时,其输出电压怎么算?
视频说得很清楚,再看一次。

网友B:
这图故弄玄虚.
首先没必要V=IR,
直接V=Vref*(D7...D0)/2^8就行.假设8位.
比如都是1,那就是V=Vref*(11111111)/2^8=Vref*(2^8-1)/2^8=Vref基本就是Vref,你给底下2^8-1也是可以的.
比如D7=1,其它0,就是V=Vref*(10000000)/2^8=Vref*2^7/2^8=1/2Vre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感觉全为1时,为什么输出电压要小一点点Vref

楼主:
也就是说8位全为1时为255,再除以256

网友C:
不如用成品的DAC,这玩意精度与稳定性不行的,电压供电会飘,电阻会随着温度变化飘,总之会不停的飘,飘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8位全为1时为255,再除以256

这一点点应该可以忽略了,从图来看全为1时,所有的电阻都是短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