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9):
如图是一个分析场效应管直流模型的一个公式,其中Δ(delta)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是实时值、当前值的意思吗?

网友A:
差值。读DIAO(第1声) TA(第3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值。读DIAO(第1声) TA(第3声).

不是应该读der(二声)ta(一声)么

网友B:
d delta Δ δ,一般指差值.可能是空间偏移,也可能是随时间变化量.

网友C:
差值啊,数学和物理里面有的。

网友D:
称之为变量(也可以称为差值),是指某物理量在某一时间段内变化的量值。

网友E:
一看就是模电场效应管公式哈哈哈

网友F:
读   德尔塔   ,就是一个变量,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变量的变化值!

网友G:
叫做
刀塔。
是一个变量,某个时间段的差值。

网友H:
代尔塔,变量

网友I:
来,跟我念,德尔塔毒株的德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