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点基础都没有,请教大家 上图需要修改

楼主(2022-12-09):
有一个客户有一个要求 有三路独立的AC12V信号 想要驱动一个12DC的继电器 ,给后台一个信号,应该符合设计 搜索到一个图,貌似可以套用
但又不确定,因为继电器只有一个 三路信号无论哪路信号输入都要求继电器动作,同时输入也动作,上图的电路如何做并联 ,有大哥能给个草图吗,

网友A:
选大功率输出灯光耦,直接控制继电器

网友B:
一楼正解,继电器线圈两端并个二极管更可靠。

网友C:
首先你这是要或的关系,就是D=A+B+C.那就并联.
原则上等电压不需要额外隔离的话,就是加3个二极管正向连接.
然后你这个是交流输入,加二极管也是有效的.当然因为是接继电器不要求快到能负半周检测.
另外这交流是同相的见到加二极管行,不同相的话,还是要桥整.

网友D:
直接用光耦驱动不行,要加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线圈要并一个二极管,且最好每一路都要串一个二极管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 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我找几个零件搭来 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三极管要加在那个位置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光耦驱动不行,要加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线圈要并一个二极管,且最好每一路都要串一个二极管隔离。
显然没用过,光耦隔离直接驱动小型继电器,很简单也很常用,最多in端匹配合适的电阻
50mA驱动继电器无压力,嫌下改用500mA的,就是贵点,可是输入可以5-30v,工程使用賊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个500MA 电流的光耦是什么型号,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个500MA 电流的光耦是什么型号,找不到
300多一个,会用?
它实际上是个复合光耦,与传统见到的外形就不一样,可以认为是带隔离的固态继电器,但又划在光耦里
在工程上使用很简便

50mA的驱动印版继电器没问题~光耦也要装在印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