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9):
威纶通TK8070IH触摸屏与领控PLC通讯不上,232,485,都试过。但是和威纶MT6056I通讯正常,请问各位大神怎么回事,有谁用过他们两者之间的通讯。PLC有1路232,两路485.触摸屏只有一个232口,与485共用,分别是COM1 ,COM2.两种通讯都试过。还有一个网口没试过。

网友A:
先确定一下8070与6056的引脚排序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通讯线也不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威纶通TK8070IH触摸屏与领控PLC通讯不上,232,485,都试过。但是和威纶MT6056I通讯正常,请问各位大神怎么回事,有谁用过他们两者之间的通讯。
查一查接线和通信参数设置

网友C:
这俩屏的通信接口针脚不一样的,8070的232好像是965脚,6056i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的针脚是235,屏的是569,通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