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器的计算

楼主(2022-12-09):
请教各位老师,当D7~D0全为1时,其输出电压怎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当D7~D0全为1时,其输出电压怎么算?
你这个给的信息太少了.
比如你是多少位的DA,假设你就是8位吧.然后基准值是多少,比如是2.5V吧,那全1一般是基准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有点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