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0):
请教大神!200 SMART PID自整定需要多久?一个小时都没整定完。大家是怎么设置的,谢谢大神

网友A:
200 SMART 有自整定PID?9月用时没找到

系统大自整定时间就长~可以睡一觉

网友B:
这个问题最好咨询西门子400。我10年前使用过S7200CN的PID自整定,PID程序是自己编写的,没有使用软件中的PID向导工具,调试时第一次自整定大概不到5min,很完美,后来修改了程序,想再次试用一下PID自整定,就再也不能出结果了,较上了劲,机器开了足足4小时让自整定都没有结果。后来咨询400,给的答案是有可能不能自整定出结果,至于原因,不好说。
也就是说,这个自整定能用更好,不能用不可强求,PID参数还是实际调试为好,自整定的参数不一定最佳。

网友C:
我都是手动输入PID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最好咨询西门子400。我10年前使用过S7200CN的PID自整定,PID程序是自己编写的,没有使用软件中的PID向导工具,调试时第一次自整定大概不到5min,很完美,后来修改了程序,想再次试用一下PID自整定,就再也不能出结果了,较上了劲,机器开了足足4小时让自整定都没有结果。后来咨询400,给的答案是有可能不能自整定出结果,至于原因,不好说。
也就是说,这个自整定能用更好,不能用不可强求,PID参数还是实际调试为好,自整定的参数不一定最佳。
首先有PIDAT指令吗?没找见
再一个,向导里的参数好像都是人工给入的
第三,系统没发生改变,只是修改程序,PID原来的参数需要改动吗?

对于没有参考的系统
开始用欧姆龙PLC的PIDAT整出参数后再移植
后来用过温控表自整定得出参数使用
多数情况可以的,遇到不理想时再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最好咨询西门子400。我10年前使用过S7200CN的PID自整定,PID程序是自己编写的,没有使用软件中的PID向导工具,调试时第一次自整定大概不到5min,很完美,后来修改了程序,想再次试用一下PID自整定,就再也不能出结果了,较上了劲,机器开了足足4小时让自整定都没有结果。后来咨询400,给的答案是有可能不能自整定出结果,至于原因,不好说。
也就是说,这个自整定能用更好,不能用不可强求,PID参数还是实际调试为好,自整定的参数不一定最佳。
首先有PIDAT指令吗?没找见
再一个,向导里的参数好像都是人工给入的
第三,系统没发生改变,只是修改程序,PID原来的参数需要改动吗?

对于没有参考的系统
开始用欧姆龙PLC的PIDAT整出参数后再移植
后来用过温控表自整定得出参数使用
多数情况可以的,遇到不理想时再微调
你好,前辈!200SMART 向导里,设置完成后。有个初始的PID,P=1,I=10。可以通过下裁程序后,现场实际工作。自整定后(得到PID参数)更新下载入PLc。也可以手动输入PID参数,下载到PLC中。不需要改程序的。

网友D:
为一调PID,专门做了一块PID整定板,板子上带了一个小屏幕,可以在线调整PID的三个值,能够直观的看到振荡波形,好用的一逼。调PID要看现场情况,可能机器的工况不同,PID整定的参数也不同,最好是做不同工况的区分,分别用不同的PID参数,这样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网友E:
没整定完,先看下以往的趋势图,想办法切到手动调参;一般简单的反馈控制参数都是可以通过简单的传递函数和模型函数相结合计算出来的,一旦计算出来基本八九不离十,大部分不需要整定.
想精确控制,本质可能还是提高反馈以及给定的硬件以及软件的分辨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最好咨询西门子400。我10年前使用过S7200CN的PID自整定,PID程序是自己编写的,没有使用软件中的PID向导工具,调试时第一次自整定大概不到5min,很完美,后来修改了程序,想再次试用一下PID自整定,就再也不能出结果了,较上了劲,机器开了足足4小时让自整定都没有结果。后来咨询400,给的答案是有可能不能自整定出结果,至于原因,不好说。
也就是说,这个自整定能用更好,不能用不可强求,PID参数还是实际调试为好,自整定的参数不一定最佳。
首先有PIDAT指令吗?没找见
再一个,向导里的参数好像都是人工给入的
第三,系统没发生改变,只是修改程序,PID原来的参数需要改动吗?

对于没有参考的系统
开始用欧姆龙PLC的PIDAT整出参数后再移植
后来用过温控表自整定得出参数使用
多数情况可以的,遇到不理想时再微调
你好,前辈!200SMART 向导里,设置完成后。有个初始的PID,P=1,I=10。可以通过下裁程序后,现场实际工作。自整定后(得到PID参数)更新下载入PLc。也可以手动输入PID参数,下载到PLC中。不需要改程序的。
你确定这是自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