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0):
一台伺服电缸设备,要求显示实时位置数据。欧姆龙绝对值没有做过,哪位大神帮忙一下!!!

网友A:
伺服电机的绝对值  一般用485可以读上来!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的型号是?

网友C:
一台伺服电缸设备,要求显示实时位置数据。欧姆龙绝对值没有做过,哪位大神帮忙一下!!!

实时位置数据和绝对值有毛线关系啊

你要显示试试数据,要看驱动器手册有那些接口啊

目测你的是CP2E-N,支持MODBUS RTU ,MODUBS-TCP,以及RS232

退一步,还有高速计数器输入.

还有,那个论坛不是经常发广告吗,不同协议的以太网,串口转换.

你不说驱动器有啥接口,问个寂寞.

调了一天路由器,好累啊,终于搞定了,科学上网美滋滋

网友D:
断电保持绝对值吗?有点麻烦哦,光靠CP2E也许做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断电保持绝对值吗?有点麻烦哦,光靠CP2E也许做不了。

CP2E具体没去研究过,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CP1H我做过,可以保持断电前的位置,逻辑很简单.

RUN状态一直把轴位置传送到TEMP寄存器里面.

开机第一次设置轴位置为TEMP里面的值就OK了.

网友E(2023-02-23):
用最新的CP2E-ECM的PLC,走通讯

网友F:
Omron FINS Ethernet 驱动与 KEPServerEX 协同工作,通过 UDP/IP 在 OPC 客户端和使用 Omron FINS 协议的 PLC 之间交换数据。它还支持 Sysmac Link 操作,以通过 Sysmac Net 访问其他 PLC。KEPServerEX 可根据客户端的需求自动优化数据采集,并通过强大的错误处理能力确保数据完整性。

网友G(2024-01-10):
这根PLC有啥关系,要看驱动器带不带电池,支不支持掉电保存,如果支持PLC直接读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