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0):
能兼容西门子老200和新SMART200 PLC的国产PLC哪个牌子的好?

网友A:
这两个一起兼容就好像没有哦,兼容200或兼容斯玛特200就有

网友B:
这家应该就有

楼主:
现在手头上有个这样的变频器,需要调成外接电位器控制速度、还有正反转、段速等,没说明书调不了

网友C:
一会plc  一会变频器的
兼容SMART的很多
支持PROFINET的好像是不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上有个这样的变频器,需要调成外接电位器控制速度、还有正反转、段速等,没说明书调不了
是个什么样子的变频器啊,搞个图片上来看看,人家才能帮助到你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上有个这样的变频器,需要调成外接电位器控制速度、还有正反转、段速等,没说明书调不了
与兼容的PLC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变频器你都用电位器去调速了,还要多段速干嘛,正反装控制,基本不用看手册都可以吧,正反转的端口设置基本就是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