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电流低

楼主(2022-12-10):
已经调到129了,还是焊接不上。而且,不是两个工件之间打火,是上工件与上模之间冒火花

网友A:
工件与上模之间冒火花,两个工件之间不打火,可能是工件与上模接触不良接触电阻过大。

网友B:
检查焊机的控制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