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电流低

楼主(2022-12-11):
已经调到129了,还是焊接不上。而且,不是两个工件之间打火,是上工件与上模之间冒火花

网友A:
啥样的电焊机

网友B:
拍一张现场图片出来,看看是什么焊机,不同类型的焊机有不同的故障现象。

网友C:
普通的直流焊机这个电流还是算小的,但如果是点焊机这个电流没可能焊接不上啊

网友B:
如果楼主的焊机是点焊机,那就有可能触发电路有问题,压接电阻没有达到最小值(触发电压没有到0V)就已经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的焊机是点焊机,那就有可能触发电路有问题,压接电阻没有达到最小值(触发电压没有到0V)就已经触发了。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解决呢

找出原因,为什么压模还没有接触就触发导通(压模还没有压接接触的时候,上下模之间的电压为什么没有了)?

网友D:
会不会有接触面不实
行程不够
点焊时间提前
点焊时间不够~对应不同材料点焊时间应该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有接触面不实
行程不够
点焊时间提前
点焊时间不够~对应不同材料点焊时间应该不同

一般的点焊机是通过检测焊接工件之间的接触电阻大小来触发焊接开关,在一瞬间通过设定的电流,使两块工件的接触点立即熔接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的压接力不足,不能使两块工件的焊接点之间电阻足够地小,就不会触发焊接变压器输出焊接电流的。

现在楼主是相反,还没有压接到位就已经在“上工件与上模之间冒火花”,就表示已经触发了焊接开关。

当然了,由于没有图片,不清楚楼主的是什么类型的焊机,这一切都是猜!猜!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有接触面不实
行程不够
点焊时间提前
点焊时间不够~对应不同材料点焊时间应该不同

一般的点焊机是通过检测焊接工件之间的接触电阻大小来触发焊接开关,在一瞬间通过设定的电流,使两块工件的接触点立即熔接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的压接力不足,不能使两块工件的焊接点之间电阻足够地小,就不会触发焊接变压器输出焊接电流的。

现在楼主是相反,还没有压接到位就已经在“上工件与上模之间冒火花”,就表示已经触发了焊接开关。

当然了,由于没有图片,不清楚楼主的是什么类型的焊机,这一切都是猜!猜!猜!
您分析的很到位。这样说的话就是气压调低造成了。您说的那个开关,我明天再找找,大概就在上面的铜棒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分析的很到位。这样说的话就是气压调低造成了。您说的那个开关,我明天再找找,大概就在上面的铜棒上。

那个开关不应该在外面,在控制板上,而且不是实物开关,是电子开关(控制接触器或者固态继电器、可控硅之类)。

你首先开机后直接检测上下压模之间的电压,大约5~10V以下,但不低于0.6V,具体以厂家说明书(如果有)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分析的很到位。这样说的话就是气压调低造成了。您说的那个开关,我明天再找找,大概就在上面的铜棒上。

那个开关不应该在外面,在控制板上,而且不是实物开关,是电子开关(控制接触器或者固态继电器、可控硅之类)。

你首先开机后直接检测上下压模之间的电压,大约5~10V以下,但不低于0.6V,具体以厂家说明书(如果有)为准。
确实没找到开关,需要通过继电器线圈反查么。

网友D:
看电话还是4位数,说明很老的东西
出现焊接不上是在什么情况后发生的
如果是久置没用,或新产品比上批厚很多.....

先这样测试
关闭焊接电流
拿掉要焊件上片,走一遍过程,在焊接时抽动下焊件,能抽动调整机械部分
不能抽动,调整控制参数
电流只是之一,焊接时间,....
加压时间是不是压住焊件的时间?
最好还有使用说明书能找到

这种自动没处理过
手动的倒是用过,手软,时间不够都容易出废品~焊不住
电流大压的时间长就会出现与焊头粘连或焊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找到开关,需要通过继电器线圈反查么。

你没有基础,很难帮得到你。这个开关我已经明确告诉你是电子开关,在电路板上。由于你这种设备,不到现场时无法告诉你问题在哪一个位置。

你首先告诉我你有没有按照我前面说的开机后,压模没有开始下压压接时,测量上下两个压模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另外我还注意到你曾说过上压模有打火现象,你先检查上压模打火的位置是否有松动接触不良的现象。

因为点焊机是瞬间工作的,一达到焊接要求(接触电阻为0)时就触发,瞬间将接触点熔焊起来就立即断电,要等复位后才能再次动作。如果因上压模松动接触不良,在上下压模接触的一瞬间就触发焊接(松动接触不良的地方打火),由于压模没有压紧就已经触发了,就无法将焊件熔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话还是4位数,说明很老的东西
出现焊接不上是在什么情况后发生的
如果是久置没用,或新产品比上批厚很多.....

先这样测试
关闭焊接电流
拿掉要焊件上片,走一遍过程,在焊接时抽动下焊件,能抽动调整机械部分
不能抽动,调整控制参数
电流只是之一,焊接时间,....
加压时间是不是压住焊件的时间?
最好还有使用说明书能找到

这种自动没处理过
手动的倒是用过,手软,时间不够都容易出废品~焊不住
电流大压的时间长就会出现与焊头粘连或焊漏
这台机子不是久置,几乎天天有活儿,不是特别饱和的那种。
另外,这里可以设置的参数很多,挺方便的。譬如,压力次数就是踩一次脚踏,可以连压好几次,这样就比一次压的力度大一些。

网友C:
没有报故障你就检查一下机械位置,特别是压接的间隙,这个最容易忽视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话还是4位数,说明很老的东西
出现焊接不上是在什么情况后发生的
如果是久置没用,或新产品比上批厚很多.....

先这样测试
关闭焊接电流
拿掉要焊件上片,走一遍过程,在焊接时抽动下焊件,能抽动调整机械部分
不能抽动,调整控制参数
电流只是之一,焊接时间,....
加压时间是不是压住焊件的时间?
最好还有使用说明书能找到

这种自动没处理过
手动的倒是用过,手软,时间不够都容易出废品~焊不住
电流大压的时间长就会出现与焊头粘连或焊漏
这台机子不是久置,几乎天天有活儿,不是特别饱和的那种。
另外,这里可以设置的参数很多,挺方便的。譬如,压力次数就是踩一次脚踏,可以连压好几次,这样就比一次压的力度大一些。
那么它会点焊几次?

网友E:
老款啊,压力大小要调一调

网友F:
加工件的压力怎么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话还是4位数,说明很老的东西
出现焊接不上是在什么情况后发生的
如果是久置没用,或新产品比上批厚很多.....

先这样测试
关闭焊接电流
拿掉要焊件上片,走一遍过程,在焊接时抽动下焊件,能抽动调整机械部分
不能抽动,调整控制参数
电流只是之一,焊接时间,....
加压时间是不是压住焊件的时间?
最好还有使用说明书能找到

这种自动没处理过
手动的倒是用过,手软,时间不够都容易出废品~焊不住
电流大压的时间长就会出现与焊头粘连或焊漏
这台机子不是久置,几乎天天有活儿,不是特别饱和的那种。
另外,这里可以设置的参数很多,挺方便的。譬如,压力次数就是踩一次脚踏,可以连压好几次,这样就比一次压的力度大一些。
那么它会点焊几次?
可以设置的,几次到几十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找到开关,需要通过继电器线圈反查么。

你没有基础,很难帮得到你。这个开关我已经明确告诉你是电子开关,在电路板上。由于你这种设备,不到现场时无法告诉你问题在哪一个位置。

你首先告诉我你有没有按照我前面说的开机后,压模没有开始下压压接时,测量上下两个压模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另外我还注意到你曾说过上压模有打火现象,你先检查上压模打火的位置是否有松动接触不良的现象。

因为点焊机是瞬间工作的,一达到焊接要求(接触电阻为0)时就触发,瞬间将接触点熔焊起来就立即断电,要等复位后才能再次动作。如果因上压模松动接触不良,在上下压模接触的一瞬间就触发焊接(松动接触不良的地方打火),由于压模没有压紧就已经触发了,就无法将焊件熔接起来。
现在还有别的硬件故障,等配件来了,才能量电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