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1):
三菱plc程序不能模拟运行 ,其他程序可以  我问了别人说是信号不通  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三菱plc程序不能模拟运行

是在哪里模拟?是PLC的编程软件还是其他?

其他程序可以

其他程序是什么程序?与不能模拟的程序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你是用三菱的那个软件,works2是有集成仿真的,另外的那个要单独安装仿真软件

网友C:
works2是有集成仿真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D:
三菱PLCGX  系列需要安装模拟器的。其它的自带的有,就不需要安装 如 works2  works3

网友E:
楼主讲详细点,这样描述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