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1):
该软件压缩包807MB,版本1.151H,在XP系统上USB线无法使用,设备管理器中出现感叹号,重新安装软件N次也是这样,用驱动精灵及驱动人生等软件检测该驱动是正常的,查该软件是支持XP系统的。请教解决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XP系统也分好多版,看看你的是哪个版,好像是XP sp3是最兼容的版。也可以用漏洞软件补全漏洞,再试试看。XP的机器买个二手内存扩容,应该是可以跑win7的。

楼主:
系统是XP  s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