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1):
用绝对值伺服,关掉使能有没办法实现拖动示教?

绝对值伺服,关机后移动,在开机,位置还是正确的吗?

网友A:
顾名思义,绝对值肯定是没毛病的.

网友B:
绝对值    简单说就是每个位置都是绝对的   所以完全可以断使能拖动保存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