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koon触摸屏报警问题

楼主(2022-12-12):
使用中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已经更换了通讯线,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出现就需要重启,机器才可以使用。

网友A:
连的松下PLC,看PLC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B:
线换了,就排除了线的问题。plc的通讯口坏,屏的通讯口坏都是这样的显示。所以如果有同类型的机器就互换屏或者plc,没有替换的件最难办。只能找生产厂家了。

网友C:
换过线了 那只有检查屏和plc的通讯口了

网友D:
看看PLC的工作状态,用PC连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讯上,能通讯上的话,PLC就是正常的,同样测试屏的通讯,剩下就是通讯线,有时候就算新线也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