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2):
我用的是信捷的伺服驱动器,plc控制电机运转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我现在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假设我在plc给电机发送2000脉冲的指令,但用手握住电机不让他转动,等2000脉冲发送完毕时松开,此时电机会加速转动走完2000的脉冲。因为脉冲已经停止发送了,但是电机还会转,有没有方法可以使电机不接收信号时就不转。

网友A:
因为脉冲已经停止发送了,但是电机还会转,有没有方法可以使电机不接收信号时就不转。

2000个脉冲是发给了驱动器,之所以不动是你把电机抓住了,但驱动器的任务还没完成,所以你松手就会接着转

但我觉得奇怪的是你的驱动器既然没有报故障,原则上是要报警才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脉冲已经停止发送了,但是电机还会转,有没有方法可以使电机不接收信号时就不转。

2000个脉冲是发给了驱动器,之所以不动是你把电机抓住了,但驱动器的任务还没完成,所以你松手就会接着转

但我觉得奇怪的是你的驱动器既然没有报故障,原则上是要报警才对的。
刚性调的低,误差范围设的大就会这样。

网友C:
多大电机?估计不大
当年200瓦的使用扳手都扛不住

不发脉冲电机就不会转,电机收不到要查问题,要求提错了

网友D:
不可能,私服电机只要使能到位,脉冲来了马上就动,如果由于外力阻挡动不了的话就会报警

网友E:
。。。。。我感觉奇怪的是 :用手抓住伺服不让伺服电机转 ---- 楼主手受伤了没有 ?

          好吧,假设楼主有一双大力金刚手,握住了电机,那就相当于堵转,伺服驱动器没有报警 ?

          楼主一定要回复我 !----- 因为我想学习新知识 ,做到老学到老嘛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奇怪的是 :用手抓住伺服不让伺服电机转 ---- 楼主手受伤了没有 ?

          好吧,假设楼主有一双大力金刚手,握住了电机,那就相当于堵转,伺服驱动器没有报警 ?

          楼主一定要回复我 !----- 因为我想学习新知识 ,做到老学到老嘛 。
你可以把电机转矩限制在100%以内,不会报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奇怪的是 :用手抓住伺服不让伺服电机转 ---- 楼主手受伤了没有 ?

          好吧,假设楼主有一双大力金刚手,握住了电机,那就相当于堵转,伺服驱动器没有报警 ?

          楼主一定要回复我 !----- 因为我想学习新知识 ,做到老学到老嘛 。
你可以把电机转矩限制在100%以内,不会报警的

。。。。继续学习 :什么场合会用到这样的设置 ?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拧瓶盖   力矩+位置模式

网友H:
 我会用位置模式,但是不会用力矩模式,求教,是怎么用位置+力矩模式(也是信捷伺服)

网友I:
回复 网友E:
位置+力矩模式,有个力矩限制和跟随误差,不超过跟随误差就不会报错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谢谢指导,学到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I:

。。。。。谢谢指导,学到了。

网友J:
1、是否可以在发送完脉冲之后立马发送一个STOP指令
2、是否可以在发送完脉冲之后立马禁用外部脉冲输入
可以测试,未这么使用过。

网友K:
LZ说的情况应该是,伺服先接通使能,然后发送脉冲,脉冲结束后延时一定时间,断开使能,这样电机就不会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