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2):
近几天使用STEP 7-MicroWEIN SMART 搜索不到PLC(6ES7 288-1CR60-0AA0),使用的版本有2.4和2.5,两台笔记本都是win10系统,一台没有网口,使用USB转网口;另一台笔记本有网口。这两台笔记本都搜索不到。
原以为是这台PLC网口有故障,为此找到一台新买的smart同样搜索不到。但这台新的PLC使用台式机win7 32位 可以搜索到,可以正常通讯

最后,使用一台老的笔记本 同样是win7 32位系统,将现场的PLC程序给读出来。将程序改写好后,用win10 64位的笔记本,添加PLC 后正常写入
 安装有win10 系统的笔记本搜索不到PLC ,为什么?是操作系统的原因还是PLC版本太老

还用,现场设备的PLC使用USB-PPI电缆能通讯成功,但不支持读取,应该是固件版本问题。在办公室测试的新PLC使用USB-PPI电缆可以正常搜索、读取和写入

网友A:
win10的安全性提高了,有可能限制了网口的某些东西,造成无法读取。把防火墙等关掉试试。win7是大部分工控软件都支持的系统。

网友B:
有些时候,使用低版本的smart软件,是搜索不到新版本的smart200,你可以更新一下你的软件!

网友C:
我的家庭版win10 目前完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时候,使用低版本的smart软件,是搜索不到新版本的smart200,你可以更新一下你的软件!
使用2.5版本的也是不行,搜索不到。好像看到有2.7版本的,有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家庭版win10 目前完美使用
可以搜索到连线的plc吗?

网友D:
WIN10遇到的问题很多
2.5的不行。用2.3版本的可以 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