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3编码器测速

楼主(2022-12-12):
请教一下
信捷xd3-16用编码器测速度用定时中断应该怎么写
编码器1000脉冲/转

网友A:
不就是一条指令的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感谢

手册里找了半天没找到,原来在特殊指令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定时中断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定时中断应该怎么写呢

这个应该不好用定时中断来处理吧,因为高速计数本身就是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