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和电脑通讯

楼主(2022-12-12):
AB的PLC在不知道IP地址的情况下怎么通过网线连接编程电脑?我用RSlinks怎么也找不见要连的PLC..因为最近接触了几台AB的PLC。。以前没有怎么接触过,所以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ab的plc很多,哪种呢?最好是能知道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的plc很多,哪种呢?最好是能知道ip
上次的是L33,这次是14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的plc很多,哪种呢?最好是能知道ip
上次的是L33,这次是1400。。
还找不到?

网友B:
PC和PLC同一网段下,可以通过ETHERNET/IP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的plc很多,哪种呢?最好是能知道ip
上次的是L33,这次是1400。。
还找不到?
是啊。。用Linx是找不到。。

楼主:
这个B3是不是相当于我们常用的中间变量?

网友A:
B的相当于西门子的M吧,布尔量.N的相当于MW吧,整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的相当于西门子的M吧,布尔量.N的相当于MW吧,整型.
嗯,我也猜的。。没有具体看编程软件说明。R6是啥功能?F8是不是浮点数?。

网友C(2024-12-26):
回复 网友A:
使用打印机线,直接在RS里面选择USB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