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2):
如图,从总电柜出线后,4×35mm2的电缆,走桥架依次到各分电箱,由于分电箱里顶部桥架比较远(大约10米),一般都怎么做?
1.桥架上面做穿刺接头或破皮接线?
2.电缆统一放到分电箱,再返回到下一个电箱?这样浪费严重

网友A:
我一般都是选择1,这是省钱的方法,另外可以用母线槽,美观,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B:
1是临时线的用法;正式项目还是2或者直接从总电箱分

网友C:
从安全角度,应该是总箱里面用铜排分流给10个断路器,各个断路器在连到各个分电控箱,比如一共有10个分电控箱。一个分箱有问题或需要检修,断一个闸就好了。不影响其他的。从省钱角度就是每个分箱装有大号接线端子,要一进两出或两进两出,总闸到一分箱,由一分箱在到二分箱以此类推。这样的总闸有的时候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D:
从安全角度和今后的维修着想,还是全部从总箱通过开关隔离后分别送至各分箱为好。这样一来分箱有故障,不会影响其他分支线路。

设计一个线路工程,除了要考虑成本外,主要还是考虑安全和维护方便。

网友E:
如果你要省钱,就用并线器,并线器可以放在主槽上,然后用户端各自安装漏电保护,35的线算是小的啦,我的主线一般都是120,分线都35到70的,都是这么安装的

网友F:
总配电柜有总空开,下面带N个分空开,分空开出线控制车间里的分电箱总空开,这样方便维修和安全…

网友G:
常规应该就是LS的做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