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2):
 先说一下硬件   PLC是台达ES3   触摸屏是威纶通TK6071IP   接线走的RS485   两线      接的PLC的COM2和触摸屏的COM2

出现的问题

触摸屏下载进去画面后   提示连接不到PLC    开始怀疑参数   检查PLC    检查触摸屏   发现都一样   没有问题
开始怀疑线缆    检查后也没有问题   9针  1脚485-  2脚485+
换了个以前项目的画面(这个项目PLC也是ES3) 通信正常   至此  应该能排除所有硬件  以及PLC的参数
剩下的只有触摸屏的参数   对比以前工程项目的触摸屏参数   一毛一样
太诡异了

这是两个项目的触摸屏参数,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
所有触摸屏的元件地址都查过了  也没有不对的   再说原件不对的话   应该只是某一页报警吧

网友A:
再新建一个工程,只做两个简单的按钮与数值输入试试,如果这样可以,应该就是元件问题了。

网友B:
 维纶触摸屏有个毛病,只要你画面中有一个元件设置不正确,都会显示通信不正常。建议试试画面中其它按钮有没有起作用,如果有的按钮能起作用,说明通信是没问题的,这时候要检查画面中的元件设置

楼主:
找到问题了大佬们
今天删除了所有元件   只留了一个
还是通信不上     新建程序  只复制能通信画面的元件    还是通信不上
排除元件问题
最后在设置里找到问题了      改完COM口   默认是RTU而不是ACSII

改成ACSII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