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基恩士触摸屏与欧姆龙PLC的联机问题(20221213)

楼主(2022-12-13):
最近手边有个基恩士的VT3-W4T触摸屏,想和欧姆龙的CP1L-M40DT-D PLC联机,按照基恩士触摸对PLC的设置要求,却发现PLC的通信条件设置里,模式这一项里没有高位链路选项,所以始终没能联机成功。请教大家,不知高手们有何良策?

网友A:
欧姆龙外的屏通常使用PLC的Host Link
具体到你这个屏,能提供接口,通讯设置的资料吗?
"高位链路",PLC通常是处于下级地位,服从的位置
就是选择与通讯模式

楼主:
感谢您的热心帮助!基恩士屏的接口如图1,屏对欧姆龙PLC的设置要求如图3,最后两张,是CP1L的串口通信设置里模式的所有选项。

网友A:
屏与PLC的连接就是三个方面
1.设置一致
2.连线对口
3.组态正确
自己对照检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