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一台电机

楼主(2022-12-13):
两个光电开关,同时检测瓶口和瓶身,监测到电机运行,瓶子歪到后,检测不到停止报警。给设计个原理图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歪了是检测不到瓶身还检测不到瓶口??常开常闭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瓶口检测不到就停止,任意一个都停

网友B:
我怎么觉得比较简单呢?

一个照瓶身1#,一个照瓶口2#,全部都是照到东西才有信号输出。

1#=1且2#=1,电机启动运行

1#=1且2#=0,这就判断瓶子是倒下的,报警。

1#=0,没有瓶子来,不启动电机也不报警

网友C:
参考三菱培训教材,里面有一个一样的案例

楼主:
电路原理图,不用plc

网友D:
2个光电开关串联后在串个继电器线圈,再由继电器触点驱动接触器线圈驱动电机就完成,利用接触器常闭触点和时间继电器组合驱动报警喇叭

网友E:
两个光电开关和一个或门就搞定了。

网友F:
类似与门电路,2个接近开关都同时检测到瓶子时电机运转。瓶子歪倒2个接近开关都检测不到瓶子,或只有1个检测到瓶子电机停止运转。

楼主:
出个图,可以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就是特别理想,瓶口还要跟瓶身一样宽

网友H:
继电器控制还是PLC控制?

楼主:
继电器控制

网友I:
最好是采用PLC控制,因为不仅仅是逻辑控制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时间同步的问题,因为1#(瓶底)检测与2#(瓶口)检测不可能同时检测到,不可避免的的总要相差个零点几秒时间,可能是瓶底超前,也可能瓶口超前,并且随机性很大。如果用PLC控制,规定个在允许时间内,比如说0.1-0.2秒内检测到1#与2#信号(可以进行现场调试),则设备正常,否则就是故障。

网友J:
感觉不太靠谱,怎么保证两个开关同时检测到,同时检测不到。
加延时也不行吧,这种灌装线本身速度就很快。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最好是采用PLC控制,因为不仅仅是逻辑控制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时间同步的问题,因为1#(瓶底)检测与2#(瓶口)检测不可能同时检测到,不可避免的的总要相差个零点几秒时间,可能是瓶底超前,也可能瓶口超前,并且随机性很大。如果用PLC控制,规定个在允许时间内,比如说0.1-0.2秒内检测到1#与2#信号(可以进行现场调试),则设备正常,否则就是故障。
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有的老板认为采用plc造价高。

网友C:
不用PLC也是可以实现,就是线接多几条,用PLC板卡也是很便宜的,但是接线就简单多了

网友L:
两个传感器(一个照瓶口,一个照瓶身),两路输出(电机启动,报警信号)

网友M: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控制
试试这个控制,要求瓶口检测先于瓶身

网友M:
简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