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3):
mcgspro与smart走以太网,一机多屏要如何设置

网友A:
  。。。。加个交换机试试 。

          我以前做过 MCGS 一屏多机,要不,参考一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4867

          补充 :现在的 MCGS Pro 应该更加简单了。不用去更新驱动什么的。

网友B:
你可以按楼上的试试

做个欧姆龙的PLC与2个电脑的使用(调试plc程序器件),用个HUB
没做特殊设置~就是单机联通后开干

网友C:
把IP设置到一个网段,就可以通讯了,好像不需要其他的设置了!

网友D:
在同一网段就行,局域网

网友E:
三菱也是一样,IP地址同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