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3):
请问各位伺服,三菱FX5U的自带485口与触摸屏的485通讯,然后还要采集激光传感器的485信号怎么做?要再扩展一个RS485模块吗?一个PLC可以既做主站又做从站吗?望大神指导啊

网友A:
又要主站又要从站,那就加扩展口;

网友B:
就那个自带的485口既做主站又做从站,是不行的。

PLC加扩展或者用触摸屏的通讯口采集激光传感器也行,一般触摸屏是有2个通讯口的。

不知你的触摸屏型号是?

网友C:
用屏485串接PLC,伺服,传感器

网友D:
PLC还是做主站啊

网友E:
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F:
把触摸屏换成网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