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4):
现有一台东元A510 30千瓦变频器使用过程中报HPErr,查看故障码是变频器容量设置错误,查看变频器参数02-05额定功率是2.2,  02-01空载电流8.7   02-02额定电流11.5,然后重新修改了变频器功率为30,额定电流参数,但最大电流只能设置到22,往上就不能再增加了,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没任何反应,现有参数没有任何改变,现无从下手,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师傅没?

网友A:
02-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02-01空载电流不管设置多大,02-02额定电流最大也就设置到22A,再大就设置不了了,变频器是运行中出现的故障,现在参数无法设置,也恢复不了出厂设置,下一步考虑换主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