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4):
请大神解惑

网友A:
上面写着PID,应该就是P、 I、 D 三个参数

网友B:
速度环增益

网友C:
矢量速度吗?多轴插补合成速度,高端的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矢量速度吗?多轴插补合成速度,高端的设备
是的呢,伦茨比西门子、ABB 高不止一个级别

楼主:
是不是等同于台达的速度比例增益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环增益
是不是等同于台达的速度比例增益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