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思路

楼主(2022-12-14):
请问各大神,要写个程序,开机输送带走时,把X0的通,断,同步Y0输出,输送带停止时,把X0的通断时间记住,输送又走时,Y0按照记住的X0通断时间接着输出。怎么写。

网友A:
好绕呀,输送带、X0、Y0这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输送带的启停会有一个信号给X0还是怎样?

X0的通断时间,到底是通的时间还是断的时间,或者通断都要记录?

同步Y0输出,到底是完全跟着X0同步,还是说先记住X0接通了多长时间,然后X0断开时,Y0再接通开始X0接通的时间?

网友B:
猜测是Y0最初不受这个PLC控制,想记录一下Y0的on-off时间
然后再甩开原控制,用通过X0采集到的on-off控制时间,来控制Y0

有的奇葩的问题

网友C:
X0是个编码器把
感觉可以用电子齿轮,或者手摇轮指令,也能X0获取脉冲频率
启动后   X0没有输出   按之前频率走
X0有输出   走同步

网友D:
相当于点动么

网友E:
用寄存器采集X0通断时间,再根据需要通过寄存器比较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想过用移位,先入先出。

网友F:
这样的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G:
移位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