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4):
你好,工程师师傅们,我们厂有一套s7400h的冗余系统,cpu型号412-3h、cp型号443-1。
1、之前故障:12.6系统全部崩溃,其中备用cpu所有指示灯全部以同一频率闪烁,备用cp卡件停止,s7软件也显示备用cpu离线状态。
2、目前故障:我把备用cpu恢复出厂设置并下装程序后,现在备用cpu处于运行状态,run/绿色、redf/红色、mstr/黄色、rack1/黄色;备用cp卡件处于运行状态,run/绿色、txd/rxd/以绿色同一频率闪烁。
3、主cpu状态:extf/红色、bus1f/红色闪烁、run/绿色闪烁、stop/黄色、redf/红色、rack0/红色;cp运行状态,run/绿色,txd/rxd/不亮。

网友A:
通讯上是不是保持不了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在主运行CPU上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修复故障就好了,没必要想这想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通讯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为尝试看看。

网友C(2023-03-31):
RedundancyMaster 允许将多个 OPC 服务器配置为冗余对,以便提高 OPC 数据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每个冗余对无缝地向任何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显示为单一 OPC 服务器。RedundancyMaster 可添加到现有客户端/服务器应用程序中,而无需重新配置该应用程序,从而确保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持续执行您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