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5):
网口连接不上,USB口也连接不上。很是奇怪了。
ping也不通。
网线没有问题。屏网口上面的灯也是亮的

网友A:
屏显正常吗

楼主:
正常应用的设备

网友B:
应该是设置了禁止上传。至于为什么ping不通就不知道了。

网友C:
网线有问题吗?

网友C:
是不是用的虚拟机?系统优化软件、杀毒软件关掉。

网友D:
网线用测线器一测一下就知道好坏了,但你还是ping不通,也不排除是通讯端口的问题

楼主:
网线没有问题
正常win10系统
三菱触摸屏有禁止上传吗? 没有听说过

网友E:
连USB都通讯不上,大半估计硬件有问题,难道网线和USB都有问题,这么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USB都通讯不上,大半估计硬件有问题,难道网线和USB都有问题,这么巧?
是比较奇怪,三台设备都连接不上。 也不可都坏了。

网友F:
检查下线 和设置

网友G:
有没有哪里设置可以屏蔽查找的?

楼主:
今天网线还是不好用,usb一下就读出来了。
真是搞不懂了。
同样的电脑 软件 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