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5):
比如一个大转盘有八个工位。转盘下面传送机构有一个感应器X0。每转一个工位就亮一次  然后我在工位1时,触发相机拍照,我可能转盘已经到了工位3 或者4 才有OK状态给我 这时候我移位不知道应该给工位3 或者工位4状态。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呢。如果靠时间稳定到工位4 这个方法转盘走的慢的话就有bug了。 所以否有更好的方案 。谢谢大神们!

网友A:
这种我在海康威视视觉控制那里看到过,他们有专门的软件配合一款雷赛的控制器,玻璃转盘用伺服电机控制,上面安装了几个摄像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这边的方案用的是PLC跟伺服带动的转盘,就是里面的逻辑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一个大转盘有八个工位。转盘下面传送机构有一个感应器X0。每转一个工位就亮一次  然后我在工位1时,触发相机拍照,我可能转盘已经到了工位3 或者4 才有OK状态给我 这时候我移位不知道应该给工位3 或者工位4状态。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呢。如果靠时间稳定到工位4 这个方法转盘走的慢的话就有bug了。 所以否有更好的方案 。谢谢大神们!
别不爱听

这个设计是奇葩的神设计出来了,凡人做不了
1.传感器接X0~普通的传感器,最多用了PLC中断
2.在工位1时触发照相机,照相机很落后,也可能转盘转的快(使用中断的考虑),需要"工件"转到工位3或4时(还不确定)
3.如果能确定在工位4照相机出结果,就OK一半,不会出现bug,但要解决下面的问题
4.工件经过1工位来到4工位,后面必须是空的,即这个工件后几个工期起码2-3没工件,想不明白问上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要工位1触发相机 等ok信号回来再转 生产产品节拍就不够快了。所以是要想把这个相机ok信号存起来然后找到这个工件的状态赋给他。如果这个工件到剔除的位置还没回来就当工件不合格剔除了。

网友A:
这种没有视觉控制开发的软件配合很难搞定,我单位有一款激光打标设备,在第一工位传感器触发,摄像头抓拍工件的4个孔角度,转到第三个工位触发传感器激光打标(伺服电机旋转角度打标),第一个工位没有工件,到第三个工位就不用打标了,看起来简单,其实没有激光打标软件和视觉系统的配合开发,用PLC的话很难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工位1触发相机 等ok信号回来再转 生产产品节拍就不够快了。所以是要想把这个相机ok信号存起来然后找到这个工件的状态赋给他。如果这个工件到剔除的位置还没回来就当工件不合格剔除了。
从你的文字描述,1位触发照相机,转到4位照相机才出结果,你说咋整?
第4条没看懂?

网友C:
为什么需要给OK信号,而不是反过来要NG信号。  然后可以用带编码器的计米轮,那样你只需要距离数据,就是只要知道多少脉冲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时间不会影响你的NG品筛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相机在工位1拍照 相机需要拍照片对比工件是否有破损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可能会在转盘转到工位3、或者工位4才会ok信号 或者NG信号,这时候我不清楚怎么把这个信号跟工件状态对应上 ,因为我用移位指令把工件状态移动到了3或者4了 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是用PLC的,但是视觉他那边给我的OK或者NG信号,我不清楚怎么存到工件状态,因为有可能工位3给 或者工位4给。这个时候我工件通过移位指令 会把状态移到3 或者4 所以这个对应不上

网友D:
要和视觉做个计数交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视觉控制开发的软件配合很难搞定,我单位有一款激光打标设备,在第一工位传感器触发,摄像头抓拍工件的4个孔角度,转到第三个工位触发传感器激光打标(伺服电机旋转角度打标),第一个工位没有工件,到第三个工位就不用打标了,看起来简单,其实没有激光打标软件和视觉系统的配合开发,用PLC的话很难搞定…
在那个位置达标无所谓,如果相机处理不够快,又没有适量的缓存,产品线只能或慢行或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是用PLC的,但是视觉他那边给我的OK或者NG信号,我不清楚怎么存到工件状态,因为有可能工位3给 或者工位4给。这个时候我工件通过移位指令 会把状态移到3 或者4 所以这个对应不上
一种方式,放慢转盘
另一种方式换照相机

或者它允许连续拍照,后期处理,再依次给出结果(FIFO)
照相机如果没有这个功能,你如何处理连续的工件?

如果选用相机有FIFO功能,不用考虑?处怎么办
转盘最快时,能够在工件到工位4前出结果就ok,否则你会的

网友B:
程序非常简单,关键在所用相机的性能功能,最好的是工件还在工位1就处理完,差点的还没入工位2
X0是关键信号

网友E:
这相机判断下得几分钟么,都转几个工位了才出结果;
相机里面还有先入先出的队列判断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相机判断下得几分钟么,都转几个工位了才出结果;
相机里面还有先入先出的队列判断么

视觉筛选的转盘效率要求非常高,转盘基本不停。

网友C:
楼主的情况实际不应该发生吧,如果你的情况在每分钟30转的情况能满足工况,那么在每分钟50转~60转的时候怎么办?生产等设备动作?估计早退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工件在工位1拍照加上相机那边状态回来那样确实简单 用移位就好了,但是现在不确定相机那边状态会在我工位几的时候回来,现在我的方案是 相机那边延时给等到工位4在给。但是如果转盘转的慢  相机延时时间到可能就给到工位3了。所以我在纠结这个情况

网友A:
这种视觉控制用PLC控制不理想的,工业照相机加视觉软件,那种高速旋转的转盘用的妥妥的,关键是我不会…上次单位想开发纽扣不良品识别,他们工程师软件操作的很快,但是让普通员工来操作的话感觉很麻烦,后来放弃开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工位1触发相机 等ok信号回来再转 生产产品节拍就不够快了。所以是要想把这个相机ok信号存起来然后找到这个工件的状态赋给他。如果这个工件到剔除的位置还没回来就当工件不合格剔除了。
所以你单纯的用PLC控制很难的,你应该和视觉控制开发的(比如海康威视)一起合作才能把设备设计的合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工件在工位1拍照加上相机那边状态回来那样确实简单 用移位就好了,但是现在不确定相机那边状态会在我工位几的时候回来,现在我的方案是 相机那边延时给等到工位4在给。但是如果转盘转的慢  相机延时时间到可能就给到工位3了。所以我在纠结这个情况
看来你还是没跳出来
相机识别速度要足够快,在1位就出结果
或有FIFO功能,1位随便拍照,结果依次排队给出

你的纠结是自找,不解决相机问题,上帝来了也没着,除非2-3位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