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5):
这是知乎上一位工程师提出的话题,我搬到我们论坛上,各位大神也浅浅讨论一下吧!

如果工频电压降低10倍,即220V变为22V,这样的配电系统与220V/380V低压配电系统会一样吗?

一位同事从日本带来电力火车玩具,火车在轮轨上穿山越岭,而且还有架空电源线。说明书是日文的,看不懂,好在有英文的,才知道这个玩具的电源居然是模拟中国的低压配电系统,频率为50赫兹,电压为22V。
突发奇想,如果我们家庭里的供电电压为22Vac,和我们现在的电网电压220V/380V相比,会有何种区别?

网友A:
同样功率的电器,电流和使用的电线线径以及插头等都要相应增大,知乎堕落了。

网友B:
火车玩具~还敢通220v?

你的问题没有可比性,难道你装修要配手腕粗的电线?

网友C:
“和我们现在的电网电压220V/380V相比,会有何种区别?”------金属用量大大增加,带来的问题是能耗、投资、建造成本都大大增加,只换来一个好处不容易发生触电危险。

网友D:
同功率的情况下,不用考虑经济性了吗?

网友E:
我刚好买了线性电源   220V转22V 2台  220V转15V  2台

具体4台线性电源 220V变22V 电路我拍照如下:

网友E:
蓝色的伊娜音质电容是 220V 转15V   棕色的黑金刚电容是220V 转22V

网友F:
等等,什么叫模拟中国的低压配电?50Hz,日本也有啊

网友G:
能量守恒定律。电压低了,但是电流会高啊。

网友H:
没看懂想问什么,一个变压器不就解决了

网友I:
22V,你是在开玩笑吗?当你使用一个2200W的吹风机时你就体会到了,吹风机电源线需要使用到16平方的铜线 ,然后你要使用多大的插座,自行去体会吧。

网友J:
材料进步了 一平方的线可以通过50  100A的电流。。

网友K:
会浪费大量线材;

网友L:
22V的话,你家进户电缆估计得大腿粗

网友M:
你有空去算一下线路损耗,估计会吓死你

网友N: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大家用电功率小一点。电流按毫安来 带几个LED灯管没有问题 大功率就不用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是知乎上一位工程师提出的话题,我搬到我们论坛上,各位大神也浅浅讨论一下吧!

如果工频电压降低10倍,即220V变为22V,这样的配电系统与220V/380V低压配电系统会一样吗?

一位同事从日本带来电力火车玩具,火车在轮轨上穿山越岭,而且还有架空电源线。说明书是日文的,看不懂,好在有英文的,才知道这个玩具的电源居然是模拟中国的低压配电系统,频率为50赫兹,电压为22V。
突发奇想,如果我们家庭里的供电电压为22Vac,和我们现在的电网电压220V/380V相比,会有何种区别?

国家为啥愿意烧掉巨额资金,来拼死的研发超高压,特高压输变电技术?
为啥基建狂魔非要在特高压输变电技术领域独步全球?电力想远距离大功率的传输,比如几千公里的西电东送,必须去研发特高压,就像你想开凿地铁隧道一样,不用盾构机去挖,还想用老式的挖掘机去开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