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5):
ES3系列用DDRVI指令发脉冲控制伺服,脉冲发送过程中更改脉冲数无效,手册上说可以

网友A:
DDRVI不可以吧,有可以的指令。

网友B:
DDRVI好像是不行的,试试用PLSY,PLSV,,,或者试试在修改之前断开DDRVI,把值传送给脉冲数之后在马上接通。

网友C:
需要再次触发才可以的

网友D:
指令执行中修改脉冲数是无效的,只有在指令执行前修改才有效。

网友D:
d) 指令启动后,其所有参数将不接受修改,直到指令关闭。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频率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