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6):
电力调整器一般是怎么用来控制电加热器?

网友A:
你要控制温度肯定就用到温控器啊,温控器一般是提供4--20ma信号给调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控制温度肯定就用到温控器啊,温控器一般是提供4--20ma信号给调功器

我的加热器是3个单相的,如何控制呢?有个PLC。

网友B:
用PLC还不如用温控表,温控表自整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还不如用温控表,温控表自整定就行了

有风机,阀门和加热器,需要控制温湿度,然后还是三个加热器

网友C:
买一个PLC的温度模块费用,可以买2台智能温度控制器了。

网友D:
需要看看电力调整器用什么信号控制,比如是0-10V 还是4-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看看电力调整器用什么信号控制,比如是0-10V 还是4-20ma.

这种模拟量都可以吧

网友A:
控制温度还是用温控器吧,控制效果比PLC好也方便,你一定要用PLC还得配套模块,价格贵多了
干脆你直接说你是啥用途吧,实际上,你三个单相加热器,完全可以考虑星接,加个零线就可以了,但如果你的三个电热是分开做单独的加热,就不必要用调功器,毕竟成本高,你可以考虑简易型的单相调功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温度还是用温控器吧,控制效果比PLC好也方便,你一定要用PLC还得配套模块,价格贵多了
干脆你直接说你是啥用途吧,实际上,你三个单相加热器,完全可以考虑星接,加个零线就可以了,但如果你的三个电热是分开做单独的加热,就不必要用调功器,毕竟成本高,你可以考虑简易型的单相调功模块

工厂空调设备,一个变频器控制风机,新风口阀门模拟量控制和反馈,回风口阀门模拟量控制和反馈,新风口和回风口温湿度反馈,三个单相加热器控制。

网友E:
3菱山寨板式带模拟量的PLC可以搞,成本也就二三百

楼主:
引用 网友E:
3菱山寨板式带模拟量的PLC可以搞,成本也就二三百

正规设备,不能用这样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调功器可以输入4-20m,可以使用带PID自整定功能输出4-20ma的温控器。

网友A:
都用温控和变频了,还要那个阀门干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温控和变频了,还要那个阀门干啥啊

空调的进风量和出风量吧

网友A:
进出风量用变频来调不比风阀简单多了么,我设计涂布机时候就是为了调风量方便才用变频的而不用风阀的

网友A:
回楼上话
电控的风阀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电控风阀都要1000多到2000多,可以不用尽量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出风量用变频来调不比风阀简单多了么,我设计涂布机时候就是为了调风量方便才用变频的而不用风阀的

涂布机那个风机是不是叫风刀?钢板镀锌那个也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话
电控的风阀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电控风阀都要1000多到2000多,可以不用尽量不要用

风阀用不用我决定不了,客户给啥配置我们听他的。

网友A:
回楼上话,涂布机的烘箱里面的结构主要有风刀和风壶两种结构
支持4---20ma的不锈钢风阀根据口径不同,价格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具体可以淘宝看看941的风阀,这个是国产的执行机构和阀门本体,当然你可以选择进口的执行机构,但价格会更贵,我是用国产的,效果还是达到控制要求的,在涂布机的应用上是可以满足控制精度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