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7):
DPTPO指令介绍中这样一句话“当每次程序扫描到此指令时,此指令将自动更新目前执行中的区段编号。”这里的“每次程序扫描到此指令时”是程序每一个扫描周期就执行一个区段吗?不理解,如果这样,脉冲输出似乎不可能的,因为建表式脉冲输出是设置每个区段时间一定是远远大于程序扫描周期的,再说一个扫描周期输出的脉冲伺服系统也不可能动作完成的???

网友A:
让指令前加UP指令,或DIFU指令,避开每个扫描周期都是ON

网友A:
后4个只是表述不同,结果一样

你的问题属于第1个,这是PLC厂家的问题,有的发脉冲指令是只执行一次,即条件OFF-ON变化只执行一次,直到下次的OFF-ON
可以参考CNT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但是似乎不能这样用

楼主:
这里的t1、t2、、不应该是扫描时间吧?

楼主:
比如实现单轴如图运动控制,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运动行程

网友A:
就见到的这些资料
我理解这条指令是这样的
事先规划好"电机"接收的脉冲数,并将它划分"区段"
每段的脉冲频率S1=6-100000Hz之间,最低6Hz,最高100000Hz,以及脉冲数~没见到允许范围
段数在1-40之间

t1,t2 应该是段,它与扫描周期的关系,应该与频率,脉冲数,以及每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有关系

曲线应该看有关速度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