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修海利普SK200空压机变频器?

楼主(2022-12-17):
海利普SK200空压机变频器运行两天报了 过流 接地 输出短路 故障,征集下维修思路,到底是那块板自的故障?有个电容鼓包,疑似5V的电容。

网友A:
排除电机故障以后,查驱动电路,电流检测电路,最后查一下IGBT。

网友B:
这个机我多个工厂在用,检测还是比较灵敏的,这个故障显示,你先要把电机的线脱离,如果还是报警才是变频器的问题,但这个不算多,一般是电机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电机在设备厂家的指导下用户电工摇过正常,报接地及过流还有输出短路,从维修专业来判断基本排除模块及驱动电路故障。不知那个电容鼓包会不会导致这3个报警,丹佛斯与海利普电容鼓包通病。

网友C:
把电容换再说,驱动的电容再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电容上电显示LCP on 维持几秒出ER.84故障,意为面板通讯故障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