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7):
相线接地时,用电笔测零线带电,接地相没电。针对这种现象哪位老师傅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1、为何零线会带电,零线接线良好时不应该出现大的零点漂移才对啊?
2、如果接地点离变压器较近时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3、如果接的地不是大地而是TN-S中的地,故障现象会相同吗

楼主:
网上看到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因为零点漂移,零线电压变高了,所以电笔测零提示有电
二是说零线的电位还是零,只是因为此时人站在接地点边上,人变成了高电位,造成电笔显示带电
上边两种说法那种是对的,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因为零点漂移,零线电压变高了,所以电笔测零提示有电
二是说零线的电位还是零,只是因为此时人站在接地点边上,人变成了高电位,造成电笔显示带电
上边两种说法那种是对的,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都对,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表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种说法是都有道理,但也都有解释不通的地方;
一、零点漂移这种说法,如果零线连接良好应该不会出现零点漂移才对的,我看了你的三相负载不平衡模拟实验,三相负载不平衡对相电压影响也不会特别大。
二、人站在了接地点边上这种说法,我看到过城阳电工的一个视频,室外主电缆一根相线破皮了,然后在配电室用电笔测也是零线提示带电,接地相线提示没电,配电室和接地点的距离看起来还是蛮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种说法是都有道理,但也都有解释不通的地方;
一、零点漂移这种说法,如果零线连接良好应该不会出现零点漂移才对的,我看了你的三相负载不平衡模拟实验,三相负载不平衡对相电压影响也不会特别大。
二、人站在了接地点边上这种说法,我看到过城阳电工的一个视频,室外主电缆一根相线破皮了,然后在配电室用电笔测也是零线提示带电,接地相线提示没电,配电室和接地点的距离看起来还是蛮远的

建议你最好弄本电工原理的书看看,从基础学起,因为你的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不是一两句可以说得清楚的。

你只要明白什么是零点漂移,再弄清楚三相电路的原理,特别是供电线路的原理等等。

安规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三相电路中某相落地,零线电位升高。好好理解一下!

再一个你所说的什么“城阳电工的一个视频”,你微微信就可以了,最终还是靠自己努力学好电工基础理论。

楼主:
0.79 DUy:/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城阳电工电路的作品】为了等她出现,痴情的我在寒风中站了两个小时。。。  https://v.douyin.com/hQjAsuQ/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其实也查了不少资料的,但大多跟你讲的一样只是简单的说了“三相电路中某相落地,零线电位升高。”这个现象,却没有对这个现象在原理上或者用一个小的模型来进行分析。老师傅您有那本书可以推荐一下吗
对于零点漂移我的理解是因三相不平衡导致零线上产生了电流,零线的负载端和变压器零线接地点(大地)之间存在电阻,所以负载端的零线和大地之间就有了电压。这样理解对吗?
上边就是实例,城阳电工的视频中,一个水泵打开后的三相电分别是5A、5A、和7A,根据计算公式,不平衡电流也就是2A左右,难道就因为这2A的电流就造成了零点漂移导致零线电压升高到50V以上吗,似乎不太可能吧,所以这个现象用零点漂移来解释不太合适。

楼主:
针对网上的第二种说法“零线的电位还是零,只是因为此时人站在接地点边上,人变成了高电位,造成电笔显示带电”,在城阳电工的这个视频中也说不通,如果说接地点边上的地有电压(跨步电压应与此雷同)这个我认了,视频当中换了好几处测量点都有零线带电现象,接地点的电压不可能辐射这么远吧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电工基础理论确实不好,6楼当中计算零线不平衡电流的公式在这里好像不太适用,因为这里主要负载是电机,跟零线无关。这样的话物业水泵这路三相电不平衡是不是更不应该因此产生零点偏移?请各位指点!

网友B:
你先理解一下什么叫等电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先理解一下什么叫等电位?

楼主不但要理解什么是等电位,还要理解什么是参考点、什么是电位、什么是电位差、什么叫矢量法等等。

整天看这些不靠谱的什么“城阳电工视频”,能真正学到什么东西呢?

你5#发的那个视频在忽悠你都不知道。网吧零线带电主要原因是三次谐波在零线上的叠加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电工基础理论确实不好,6楼当中计算零线不平衡电流的公式在这里好像不太适用,因为这里主要负载是电机,跟零线无关。这样的话物业水泵这路三相电不平衡是不是更不应该因此产生零点偏移?请各位指点!

你要用矢量法去分析计算。

楼主:
知道理论不代表就理解了,还是理论结合实际吧。如下图:
一、a和b是参考地,看做电位为0,它们两个是等电位,(下边所说电位变大变小没有特变说明就是相对参考地说的)
二、正常时f、g、h的电位都是220V,e和d处的电位约等于0V,Uhg、Uhf、Ugf这是三个线电压是380V,
三、R0是中性点的接地电阻要小于4欧
四、R1是故障点的接地电阻,也不大,(视频中接地相电电流比正常两相大了2A左右,由此是否可以推断这个电阻也不会特别小)
五、当KM吸合,c点出现接地故障时,c点和f点(忽略线阻两个也是等电位)的电位变小(此判断是根据串联分压原理),并且视频当中电笔不亮可以验证此判断
六、qq2994216177师傅提醒我等电位,是想说c点和e点也等电位了吗,还是其他意思,非常希望能说清楚点
接下来该怎么接着分析,
1、三个线电压会怎么变化,依据是什么
2、hgf三点相对d点也就是三相相电压又会怎么变化,依据是什么
3、hgf三点相对a和b点也就是三相对地电压又会怎么变化,依据是什么
非常感谢两位的指点,希望指出我的错误时能说的具体点,错在哪里,正确的又是什么

楼主:
图片提交前是横着的,怎么提交后就变成竖着的了

网友C:
1、为何零线会带电,零线接线良好时不应该出现大的零点漂移才对啊?
零线带电是因为与你所站的大地有了电位差,所以带电,与漂移无关。零线漂移是因为三项负载不均衡或谐波导致零线有电流流过造成压降。
大地不是一个电阻为0的导体,在故障接地点与变压器工作接地这段距离上逐渐分布,与距离是否成线性关系我不确定,好像不是。

2、如果接地点离变压器较近时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不会。变压器工作接地电阻通常较小,而故障接地电阻通常较大。具体形成多大的电位差,由故障接地电阻、距离、变压器工作接地电阻共同来决定,必须知道这些参数才能估算。

3、如果接的地不是大地而是TN-S中的地,故障现象会相同吗
不相同。TN-S故障接地电流就是单相短路电流,电流特别大,前级短路器跳闸。在接地的一瞬间,形成的电位差由相线阻抗、PE线阻抗等众多因素决定,要在限制条件下进行分析。

这的确是非常简单的电工学基础问题哟。

楼主:
如图二所示,没有接地时三组相电压220,三组线电压都是380,三相对地电压也是220,如图中左侧的三角图形,零地间的电压约为0

出现接地故障后,电路模型如上图所示,接地相(c点)和零线(e点)的对地电压取决于R0和R1电阻的大小,当R0和R1阻值相等时接地相和零线对地电压就都是110V。
如图中右侧三角,因大地的电位为0保持不变,整个三角形随T点下移而整体下移,结果就是未接地两相对地电压升高了,零线对地电压也加大了,三相电压基本不变,三组线电压也基本不变

以上的分析还有一个前提是该变压器三相负载平衡

以上是参考网上的一些说法得出的分析过程,这种说法对吗,如果不对请指出错在哪里,请各路大神多多指点!

楼主:
如果上边的分析正确又会出现另一个问题,
城阳电工的视频中,接地故障发生时接地相电流比另外两相电流大2A,可以推测漏电电流大约是2A
视频中电笔提示零线带电而接地相无电可以推测故障接地电阻小于零线接地电阻,而零线接地电阻小于4,所以二者的总电阻小于8,这样子的话漏电电流就是220/8=27.5A ,
上边的两个推论就有了矛盾,这两个推论哪个有问题呢,还是16楼的分析方法本身就不对,那错在哪里呢

网友B:
晕倒,你不要把城阳电工当做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倒,你不要把城阳电工当做神了…

这不会的,我只是想用他视频里面的数据,
您的意思是我16楼用的理论是对的,零线带电是可以这样分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会的,我只是想用他视频里面的数据,
您的意思是我16楼用的理论是对的,零线带电是可以这样分析的?

如果我告诉你,接地电流不一定会全部回到系统的零点,你又如何分析呢?

找本书了解一下接地电流是如何走的,特别是接地极的大地电流是怎样流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会的,我只是想用他视频里面的数据,
您的意思是我16楼用的理论是对的,零线带电是可以这样分析的?

如果我告诉你,接地电流不一定会全部回到系统的零点,你又如何分析呢?

找本书了解一下接地电流是如何走的,特别是接地极的大地电流是怎样流动的?

一、老师傅您说我总结的东西不对,希望您能说出您自己的正确的理论;我总结的东西至少在验证电压方面是和实际相符的。您的理论呢?
二、尽管城阳电工的一些说法可能有些问题,但我关注是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和其中的一些实例及数据,;不说其他就说他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也值得点赞和尊敬。
三、各位网友谁有关于本贴主题的实例及数据非常欢迎拿出来讲讲;看到过很多次本贴主题这种现象介绍的,但里面有数据尤其是有电流方面数据的就看到了这一例。

网友D(2023-04-23):
我分析了下,不知道正不正确啊!
是不是由于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电阻过大的原因?接地点的接地电阻小于变压器中性线的接地电阻,且小到不足以用电笔测量接地相线时不能点亮;那么大地的电位几乎等于接地相线,所以测量中性线时电笔点亮;
又由于变压器中性线的接地电阻过大(又与接地点的接地电阻串联),接地相线的接地电流又不大。
因为鄙人的理论水平不高,不能用数据论证这一观点,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