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7):
   定子绕线机的短路是绕线机的常见缺点之一。当定子绕线机发现短路需求时,它会立即停止,然后进行检测和维修。那么如何处理定子绕线机的短路问题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绕组机短路及其产生的影响。如果在定子绕线机https://www.cnhonest.com/products/8000an.html中发现断线的缺点,则称为绕组机短路,这是电动机内部缺相的原因。断开绕组机器时,电气时序存在一系列缺陷,例如启动困难,三相电流不平衡,振动异常,温度严重升高超出可控范围,绕组冒烟和烧焦等。想象一下。

   (一)原因
   定子绕线机短路的主要原因包括:维护期间电路断开;制造过程中的问题;定子绕线机的导线末端焊接不良,过热且未焊接;绕组机器受到外力损坏;定子绕线机https://www.cnhonest.com/products/8000an.html短路并接地,导致燃烧。

   (二)检测方法
   1.观察方法。断点最常见的位置通常在卷绕机的末端。目视检查可用于确定定子绕线机的两端是否断开。
   2.万用表或摇表测试方法。分别测量每相绕组的头和尾,无限相是短路相。
   3.开机检测方法。电动机正常运行时,请使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流。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并且可以消除短路缺陷,则电流最小的定子绕线机具有短路的缺点。

   (三)处理和纠正方法
   1.当电路末端断开时,连接后重新牢固焊接,用适当的绝缘材料包裹并浸入绝缘漆中使其干燥,然后戴上绝缘套即可使用。
   2.内部定子绕线机已打开。通常,这种情况无法纠正。有必要更换定子绕线机线圈。

网友A:
大功率电机咱们普通万用表是没法测出相间是否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