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7):
欧姆龙CP1H与西门子S7-200-SMART以太网数据交换
在工业自动化行业之中,我们常常用很多不同型号不同品牌的PLC来实现自动化机械装备控制,也常会遇到各不同品牌PLC之间的通讯,经常在这些问题上破壁,找不到解决方案,现在最简单的方法最省时就是使用通讯模块来进行作桥梁联接解决。不用写任何梯形图及ST文本型的编程语言,也方便后期后期维护。

1接线:

2.设定DEA模块进行与欧姆龙CP1H,西门子S7-200-SMART以太网数据交换
欧姆龙CP1H的DEA设定方法

西门子S7-200-SMART以太网设定方法

3.设定欧姆龙CP1HPLC
D 寄存器地址值支持范围:+32767 至-32768。

设定为:以太网模块 IP 地址:192.168.0.9,端口号:9600。

硬件设置及接线 槽位对应 DIP 开关拨打 ON,如插在第 1 个槽 DIP 开关地 4 位置 ON,如插在第2 槽 DIP 开关地 5 位置 ON,表示工具总线。使用网线连接的 PC 与 CIF41

4.设定西门子S7-200-SMART以太网数

以太网地址设定为192.168.0.44,端口号设定为:102

5.设定DEA模块数据进行交换转送

6.进行上传DEA模块

最后点“上传配置”传到DEA-CON模块中,运行就可以看到数据了,在西门子S7-200-SMART中就可以直接调用欧姆龙PLC的数据了,或者欧姆龙PLC中调用西门子S7-200-SMART中的数据数也可以了。就这样达到了0代码完成通讯

网友A:
第三方转接

网友B:
这种方案实际应用中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案实际应用中多吗?
这种原理有用的,最常用的方案是计算机,触摸屏

看你系统方案,它这是利用DEA解决PLC与PLC数据交换

也见过类似产品,一头接PLC232接口,另一头网联电脑,但是产品带缓存,很方便计算机选用任意组态软件

网友C:
Modbus TCP不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dbus TCP不香吗???
也香也不香
如果都是一个人干,就香
如果分几个人,尤其还不认识~可以各干各的,这个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