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8):
雕刻机如果因停电,造成工作刀头停在任意位,再上电自动找零点,通过plc的什么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A:
雕刻机不是控制卡控制的吗?

网友B:
几乎全部的同步控制卡,重新上电都是自动回归原点的

网友C:
如果是数控系统或者控制卡,应该都有参数可以设置,设置好了就可以。
如果是PLC的话,需要自己编程。

网友D:
雕刻机用的是控制卡或者是数控系统的,如果是控制卡的你回一下机械原点,在回到你的刀头停的坐标位置,自动加工中你就回到你断刀的行号继续加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