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两种电压

楼主(2022-12-18):
加热棒上面两个电压标识220和380,3组加热棒直接并联是不是可以接380。加热棒尾端封一起接零线,剩余3个头是不是可以接三相火线

网友A:
你就把它当作电动机,电动机有6根线,可以接Y,也可以接△,那么该加热器也一样,接Y时就是380V进线,也可以接△220V进线。

特别提醒一下,接Y时,无须再加零线,加了也是多余。

网友B:
与电机接线不是类似嘛
最好看资料说明
单棒能不能接入380V,如果能,怎么接都不会损坏,最多功率达不到

网友C:
220的星接,380的角接
看你的加热管好像是铜的,一般建议你用不锈钢的

网友D:
220V用三角型,380V时要接成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把它当作电动机,电动机有6根线,可以接Y,也可以接△,那么该加热器也一样,接Y时就是380V进线,也可以接△220V进线。

特别提醒一下,接Y时,无须再加零线,加了也是多余。
你说的对啊

网友E:
这个资料很全。

网友F:
一般情况下用380V星接,用角接需要三相220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漂亮。直观。谢谢

网友H:
这个要看你加热管的额定电压的,比如你加热管额定电压是380V的,那你三根采用星接,380V供电,你的加热管就达不到额定功率…

网友I(2023-03-31):
回复 网友A:
个人认为Y形还是加了0线的好,毕竟是公司的钱。因为万一哪一根电热丝断了,剩下的两根电热丝还能正常工作。不加0线的话,虽然也能加热,但是功率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