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8):
台达扩展模块LV灯亮怎么回事啊?测量24v电压正常

网友A:
主机是什么状态?

楼主:
主机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机正常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扩展?还有的话换个装上看一下就能判断哪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xp08,谢谢,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