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设备 动态检测

楼主(2022-12-18):
我有一台设备,是绕包头,给电缆包带(PP带)用,要检测带子断了报警。

网友A:
最简单的,先问你东西透光吗?不透光用反射型或者对射型光电就行?当然你要用色标传感器也行。

网友B:
在易断的位置加光纤传感器检测。

网友C:
光纤传感器可以用一下

网友D:
PP包装带一般都是不透光的,你可以考虑加个光电传感器

网友E:
考虑一下光电传感器,和可以检测非金属的电容式接近开关,或使用颜色传感器。

网友A:
其实这个能用漫反射传感器的话就很方便了,我以前用过带触点输出的,那样你直接可以输出报警或者做停止控制了。

网友F:
光电 有合适的

网友A:
这种肯定有的我们检测包装用纸带检测就是用的光电,日本的机器还上了色标,更夸张还用了位移传感器。就为了检测一个断带。

网友G:
用漫反射传感器的话就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