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9):
欧姆龙用堆栈存储数据,采用光电作为出栈信号,光电检测存在误触发或漏触发导致出栈存在问题,麻烦知道堆栈的高手谈一下解决方法,在此先谢过!

网友A:
解决你遇到的光检问题,不能从指令上费脑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电可以检测物体应该没坏,只是偶尔会误检,更换同型号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