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19):
200 smart plc  与西门子V20 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监控时无法轮询,把程序段2与把程序段3互换下位置一下,可以正常通讯了。请大神解惑。谢谢
图一修改后的程序。

图二未改之前的程序。

楼主:
这个是有问题的程序。

楼主:
这个修改好后,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ctrl一般做一次就行,就是设置好了端口,所谓初始化.
msg是查询数据,什么时候要数据,要发一个msg,然后会自动等待数据,放到vb里.
如果不断ctrl,那就是不断设置,端口就会一直忙碌,不能进行查询通讯了.查询也不能一直查询,要等到上一次完成或者按足够长的时间定时查询.

网友B:
M1.0一直1,没有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0一直1,没有上升沿
从0到1动作的瞬间就产生了上升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