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这样方式拆联轴器的

楼主(2022-12-2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我也刷到了,但是说如果需要用到液压顶松的话这个联轴器不就报废了吗,难道安装回去后它还能恢复回去?有老铁处理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B:
轴承坏了,有异响。直接拔不行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安装回去应该是热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回去应该是热套
评论区有人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过盈配合我能理解,但是我不解的是拆卸用了液压膨胀然后才能拆出来的,那么这个联轴器应该是报废了。这个视频没有后续。大概在后续视频那里会讲的。

网友D:
其实没这么复杂,你用电磁加热环把那联轴器加热一下,两下就出来了

网友A:
LS上的观点我认同的,虽然以前没这个设备人家都是用乙炔枪烘,原理都一样的。

网友E:
我们做的设备联轴器还带有一点锥度,传递75KW电机扭矩,装的时候联轴器加热到300℃左右,放上就行了。拆的时候就是用液压泵打到300MPa左右就自动下来了。比这个还简单,这个还要用拉马。

网友A:
好的,学习了。还真没见过这样拆卸的。

网友D:
实际上,平时你去拆螺杆空压机的一对螺杆的轴承的时候,几乎拉马都没地方勾的,那时候就是用电磁加热器加热的,把螺杆垂直吊起来,上电磁加热,大概五分钟,轴承就自己掉下来,装的时候,螺杆平放,加热轴承,趁热一推就到位

网友F(2023-01-26):
引用 网友E:
我们做的设备联轴器还带有一点锥度,传递75KW电机扭矩,装的时候联轴器加热到300℃左右,放上就行了。拆的时候就是用液压泵打到300MPa左右就自动下来了。比这个还简单,这个还要用拉马。
有照片吗!?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