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0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22-12-20):
用在挤出机上的变频器,现在的状态是有给定的速度信号,但是变频器没有输出,有没有老师傅给指点下。

网友A:
还需要正转信号,也就是启动加上速度信号。

网友B:
要看速度源和启动源对吗?

网友C:
难道出现这个问题时候,不去看看变频器的工作状态么,运行灯亮不亮总会看看吧

网友D:
先的看看变频器就绪

网友E:
速度给定选择,设置好你的启动方式?AI1?AI2?现场总线?内置现场总线?电位器?控制盘?

网友F:
这种情况可以对照说明书,看一下是否设置有问题。